电脑与三菱PLC和GOT通信线是否可以通用

楼主(2012-03-05):
三菱PLC电脑通信线是否和GOT电脑通信线可以互换使用呢?

网友A:
不可以通用。

网友B:
只要GOT的通信线的接口跟PLC一样就可以通用的

网友C:
不能通用....PLC的FX的接口是圆头8针......
GOT 有圆头6针的和RS-232 9针的
至于Q系列的圆头6针接口可不可以 就不清楚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Q系列的圆头6针接口也是RS232的,和一款三菱的触摸屏能通用,不过那个型号的屏,目前已经淘汰了。

网友E:
不通用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F:
不能通用,很多连线不一样。

网友G: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