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软件需要装在根目录吗?

楼主(2012-03-05):
这个软件需要装在根目录吗?是不是也像GX Developer 软件难装(挑剔电脑的操作系统)?

网友A:
C,D,E,F,都可以啊。。。

网友B:
都可以的~安装很省事~不过相对GX Developer要求稳定性更高~
我今天刚正好的电脑~WIN7 XP都支持的~不过WIN7我仅仅知道32能用~

网友C:
路径随便,文件夹中文也可以,没感觉到安装有难度,一路下一步,选择好路径就可以了。
包括和别的软件装同一个系统,同一个分区里面。
下载积分:+2(月泽) SIMATIC Manager这个软件 ..
下载积分:+5(小蜜蜂) 谢谢,确实如你所说的。 ..

网友D:
这个事什么版本的? 正版软件?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事什么版本的? 正版软件?
[attachment=79378]
STEP7 V5.4的版本。好像是SP5的。另一个系统装的是V5.5的。
我电脑除了官方允许免费使用的是正版以外。其他的没有一个正版。因为没有花钱买。但可能是原版。
喔,除了KV杀毒软件是正版。从2004年到现在,一直用着,这个是花钱买的。

网友E:
这个要好一些,出错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