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用FX PLC  安川伺服电机 ,90度来回转,但总是不准,有做过这方面的人吗,有什么建议,需要加什么装置使它走得准 ?

网友A:
加原点啊  机械有间隙啊

网友B:
如果是机械间隙的问题,你可以设置伺服参数有一个是叫间隙补偿的,也可以在定位的时候加装接近开关确定定位完成并且到位。

网友C:
没有搞过啊

楼主:
90度位置定位开关怎么用啊,转得快在那个位置根本停不下来,会转过的

网友D:
我也在开始弄伺服电机模块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加个接近开关呢  那样也是可以走得准一点吧  还有 编程可以用绝对位置控制 会走得比较准一些吧  只是编程 没有在实际机器操作过  还待检查研究
来而不往非礼也
zsh340

网友E:
在原点加装一个光电,每次走一个来回时就复一位,这样可以减少累计起来的误差!

网友F:
加一个光电检测开关,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G:
多装几个开关  是不是速度太快呢? 我们做的很好啊   分几两段速度啊 很好用啊

网友H:
零位光栅学习中。

网友I:
没有搞过啊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J:
快接近位置了,先减速,再慢慢到位,

网友K:
DD马达 我现在用了CKd 回转工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