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配多大限流电阻

楼主(2012-03-05):
固态继电器输入DC3--32v,启动电流7MA,控制电流小于等于25MA,求教各位为防更高电压窜入输入端需配多大限流电阻啊?

网友A:
你可以用阻容保护电路,

网友B:
看你控制电压多少,如用24V DC,则1-3K即可

楼主:
能否说具体点,控制电压是动态的DC3.5--30V

楼主:
大哥说清楚点,啥是tvs

网友C:
瞬态抑制 二极管 24VDC 用 P6KE39A 就差不多了 注意方向 并联

网友D:
最小电流为7mA =3.5V除以X
最大电流为25mA =30V除以Y
求出来的X为电阻最大值,Y为电阻最小值,电阻可取X-Y之间的值

网友E:
学习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如何选择呢

网友D:
现在的固态继电器抗干扰已经做的很好了,根本不用串电阻,我现在都是直接加电压,呵呵

网友F:
根本不用串电阻,都是直接加电压,控制仪表输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