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个问题!FROM的求大哥解答!

楼主(2012-03-05):
FROM H2 H2E0 D1550 K24
这个从智能功能块 读取的指令。 H2就是CPU后面的第三个模块! H2E0 我不是太明白 然后读取到D1550里面! K24是读取的数量。这个数量也不是太懂。看了下手册还是没看懂! 我这里的第三个模块式 QJ71BR11 是插同轴电缆的! 我上个图!
麻烦懂的大哥稍微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A:
谁说 H2 是第三块模块 ??
H2E0 是 buffer 地址

网友B:
不是 第三个模块啦 是CC-LINK的远程智能模块,就接在第二个模块QJ61BT11N上的CC-LINK总线上面!
主站的第三个模块是用于H网络光纤通信的,就是工业以太网,上面可能接的上位机!甚至有几台!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楼主 有程序的话 可以把PLC的网络参数 发个图来看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楼主的要先确定模块再查找手册啊。。。
AJ65BT-64RD模块的地址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进来瞅瞅~学习一下~看帖回帖是一种好习惯

网友D: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寻找一切

网友E:
只看看不发言

网友F:
我可是连FX系列都没弄清楚啊

网友G:
围观,捧个人场

网友H:
FROM H2 H2E0 D1550 K24
H2和H2E0都是常数,其中开头的H应该是指十六进制。
H2是单元号2
H2E0是BFM#,十六进制数2E0
读取2#模块的H2E0#缓冲存储器(BFM)的内容,写到PLC的D1550开头的数据寄存器中。
监视一下2#模块的H2E0#BFM和D1550开头的数据寄存器有助于理解。

网友I:
还在学习当中,对于Q系列的认识还是太少;主要是接触的不多。国产设备上用的不多。

网友J:
路过长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