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的密码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05):
请问欧姆龙CP1E的密码怎么设置,求具体的操作方法。谢谢了

网友A:
1e不知道跟CPM1一样不,后者是在程序里加一条程序

网友B:
在工作区,右击工程名称,选择“属性”,打开“PLC属性”窗口,选择“保护”页面,输入要设定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