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三菱A2S PLC能否与仪表通信?

楼主(2012-03-05):
具体机器是:三菱A2S CPU(1998年的老机),仪表是珠江长陆UNI900B皮带控制器,有1个RS232C/RS485口,支持命令方式通信、或者Modbus通信。

楼主:
机械目前是用三菱A2S CPU,连接一个触摸屏HAKKO V712S,机械增加了一个仪表(珠海长陆UNI900B皮带控制器),现在要求是:皮带控制器的累计流量,要读到触摸屏,所以要PLC与仪表通信。

楼主:
另外如果不行的话,能否用第二个办法,增加一台小型三菱FX3U-16MT与仪表通信,具体:三菱FX3U-16MT通信口1,使用FX3U-232-BD模块是触摸屏通信,三菱FX3U-16MT通信口2,使用FX3U-485ADP与仪表连接。

楼主:
成本不能太高,2500元以内,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