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解GP-PRO EX 3.01 執行繁體中文化 後開啟一樣是英文介面

楼主(2012-03-06):
GP-PRO EX 3.01 執行繁體中文化 後開啟一樣是英文介面
檢查中文化後 程式 確實有解壓複製至目錄內呀

网友A:
官网有汉化包,你要是安装了汉化包,设置一下就OK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开启软件:
菜单view——Prefereneces中
General下 :
set Editor Language中的Language从English改为 Chinese
重启软件。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之前安裝過舊版 v2.6,v2.71 執行繁中化封包介面皆自動中文化
故不知此版需手動設置選項 已由告知內容執行解決
謝謝.......

网友C(2012-05-17):
搞了半天,原来如此,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