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三相220V电机(出口设备用),该如何接线?

楼主(2012-03-06):
一个出口的设备要用到75KW的三相220V电机,电机是无负载或低负载启动的,该如何控制?Y还是三角?接触器要怎样选型啊?

楼主:
不需要变频器,只要能够启动运转就行

网友A:
星型改为三3脚型就可以了。

网友B:
出口到哪个国家?接触器及其他电控系统要符合当地的电气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