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选型

楼主(2012-03-06):
我以前只会单片机,现在公司要做地暧,我不知怎么选型,还有怎么学习呢,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12-04-09):
用三菱PLC选项软件
zsh340

网友B:
1楼说得对,用选型软件

网友C:
数数输入出的点数,有无特殊要求。MA或MT机型!
努力!

网友D:
会单片机还不如用单片机做呢

网友D:
现在有点实力的公司,都不用PLC了,都自己做单片机板,大的系统用可编程逻辑器件

网友E:
就是搞清楚到底要使用各种模块多少,计算点数,程序大概大小
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