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接近开关有三根线的,也有两根线的,为什么有时用三根线的呢?还要接电源。那样接线不是麻烦些吗,用两根线的多接单呢。

网友A: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很容易受到干扰吧。因为受到负载的电流限制,很少用,我们单位两线制的接近开关损坏的较多,估计是产品质量有关,最后全被俺更换的差不多了。
下载积分:+1(xtgm123)

网友B:
接近开关工作时要消耗电流的(电流很小,PLC不至于动作,不管有没有东西靠到),漏电流会容易引起误动作,三线可以做到更低的漏电流(有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工作时要消耗电流的(电流很小,PLC不至于动作,不管有没有东西靠到),漏电流会容易引起误动作,三线可以做到更低的漏电流(有电源)。
[/quo只是原因之一,三线的光电灵敏度要高。
下载积分:+3(xtgm123) 热心助人

网友D:
感觉三线的接近开关更好 更稳定 不易受收干扰 还有就是耐电流应该会大一点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那还有跟线接地???

网友G:
感觉三线的接近开关更好 更稳定 不易受收干扰 还有PNP NPM分别

网友H:
同意以上观点,不过非标设备用于气缸检测信号还是二线的方便

网友B:
气缸检测信号一般是磁性开关(机械的小簧片),应该不同类的哟。

网友I:
有的设备上PLC输入点上就留两端子,给两线接近开关用,那样方便的很

网友J:
要了解一下原理

网友K:
两根线的接近开关多用于单相220伏,而三线的侧多用于直流电源DC24V,它们分为PNP和NPN型分别为正24V与0V输出一般作
PLC的输入信号
  • 下载积分:+1(xtgm123) 热心助人

网友L:
    要凤场合使用

网友M:
    两根线的接近开关距离不宜太远,三根线的接近开关可以更远些。

网友N:
    三根线的可靠一点

网友O:
    两线的一般只是单纯的开关,常开与常闭。三线的带电源一般作为PLC或其它控制器的输入信号直流的比较多些

网友P:
    两根线的不管是漏电电流,抗干扰,稳定性等综合因素,都要差些

网友Q:
    对于两线的接近开关,相当于一个开关,并且能够感应金属或非金属的接近,一般原理是厉用霍尔效应。三线的相当于有两个输出端,一个是常闭,一个是常开,有东西接近的时候,状态会发生变化,一般我们只用一端就可以了。对于后级的处理一般带有差分或放大器,以改近其波形,是其为阶跃波.
          两线的电压降要比三线的大得多,所以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负载的最少开启电压是多少。两线的开关使用时必须经过负载,不然开关会短路烧掉.
          接近电关里面有一个磁敏电阻,当他接近金属,电阻阻值就会变小而导通。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的电流后才接到电源中去,绝对不允许不带负载接电源。
       三线的两线接电源,一线接输出,分NPN型和PNP型,NPN型输出为低电平,PNP型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R:
22楼说的不错

网友S:
三线稳定.二线便维修.

网友T:
两线制接近开关一般为干簧管之类,而三线制接近开关是有源的晶体管输出。两线制和三线制比起则响应慢一些,况且在切断负荷时会有电弧,对其触点寿命有影响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