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小弟,以前玩三菱PLC ,初次接触欧姆龙CP1E系列,请各位大师给个步进实例,说明书上的看不太懂。多谢!  还有就是用威纶通触摸屏控制欧姆龙CP1E  PLC  中   输入,输出地址是哪个?  三菱的 是x y
  • 下载积分:+1(丶坏人) 123

网友A:
    输入就是从0.00开始了,输出100.00开始

网友B:
    这最近也在学这个指今。。还没有彻底懂

网友C:
    自做的一个免烧砖机上的叠砖机的程序。希望有帮助。型号cp1e。
    附件: 叠板机.rar (4 K) 下载次数:1218
  • 下载积分:+1(红色248) 真诚感谢!
  •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B:
    楼上的你的这个程序没 有涉及到分支和并行的情况啊      能讲讲这2种情况吗

网友C:
    omron的选择分支的合并跟三菱差不多,不一样的是并行分支的合并。按omron教材上说的合并不了。但有种方法可以合并。给你做了个两条并行分支的合并,希望有用。测试过,可用。
    附件: 步进并行分支及合并.rar (2 K) 下载次数:2901
  • 下载积分:+5(gjs123) 不给你加分天理不容啊! ..
  •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C:
    选择分支的合并按照三菱的做法就行了。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mron的选择分支的合并跟三菱差不多,不一样的是并行分支的合并。按omron教材上说的合并不了。但有种方法可以合并。给你做了个两条并行分支的合并,希望有用。测试过,可用。

    大吓...上面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这是并行分支的合并,每一条分支完成后进入各自的空白步中等待另一分支的完成,两条分支都完成后合并进入下一步。以上的意思是在w0.08和w0.09都接通并且0.04也接通时合并进入w0.04步中。并且w0.08和w0.09自动复位。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并行分支的合并,每一条分支完成后进入各自的空白步中等待另一分支的完成,两条分支都完成后合并进入下一步。以上的意思是在w0.08和w0.09都接通并且0.04也接通时合并进入w0.04步中。并且w0.08和w0.09自动复位。

哦... 我明白了,,是用一个空操作做一个转折点。。。。

楼主:
谢谢 各位兄弟了

网友D(2012-11-24):
正要这们的程序,非常感谢aggtjw

舍得,有舍才有得

网友E:
学习了,谢谢你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F:
真是太好拉,想不到欧姆龙也有步进指令,谢谢拉
浙江工控交流者

网友G:
此帖内容不错,不顶没天理

网友H:
你先看看!
附件: omron步进指令编程例程.rar (34 K) 下载次数:335

网友I:
我经常用起保停做步进程序,起保停做的步进程序易理解,加入手动,单步,单周期功能也很容易。

网友J(2012-12-24):
学习了,多谢9楼的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