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 PLC如果正在运行中 能否插上电缆和电脑连接?谢谢

楼主(2012-03-06):
请教 PLC如果正在运行中 能否插上电缆和电脑连接?谢谢

网友A:
没问题,OK.不连接怎么在线编辑。傻啊

网友B:
可以这样,不过建议还是插好再运行了

网友C:
也碰到过CP1H,用USB直接死机的,所以一些重要设备,最好是停下来时再去连线!

网友D:
没问题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E:
各种型号情况不同,RS232口最好断电后插拔,安全些。USB口不会坏,但有是也会死机,最好先断开连接在插拔USB。

网友F:
如果支持热拔的就没有问题最后是结好后在连接防止烧坏接口

网友G:
我也碰过,CPH1运行中,插连接连,结果电脑蓝屏!

网友H:
别啊。。。正真运行插拔都是不好的。。。烧电脑USB接口,烧PLC232芯片都有可能
QQ76214024

网友I:
可以的。不会有任何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J:
到底可以么?我也想知道。各位如果可以 能不能说明可以或者不可以的原因

网友K:
可以。不好要想输入程序必须要先把PLC的RUN打到STOP

网友L:
用到目前没发生过问题,在现场做微调时谁让你停机改啊!耽误生产.

网友M:
可以,我们调试设备时经常会在运行中编辑修改的

网友N:
欧姆龙的垃圾产品就不要说了,其他PLC我怎么插就怎么插她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O:
要相信自己,呵呵,我都是运行中直接通信的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P:
安全点!还是停止状态

网友Q:
插一下又不会怀孕~

网友R:
没发现问题的

网友S:
不管可以不可以,作为一个工控人都不要去轻易尝试,最终还是给自己制造烦恼,再别人面前丢威风。

网友T:
完全可以;注意看清楚

网友T:
现场查故障调试都是直接在线链接的;估计百分之99都是这样的;如果停止plc那么生产线处于停止状态;根本不允许;我每次调试更改程序都是在线运行中修改的;

网友U:
个人以为

PLC运行中插接电缆,应该没有问题,除非你的电缆或电脑本身有严重问题,,,,,拔下时,要注意啊

打个简单的比方

你在家插上台灯的插头,,插头是一直有电,台灯开关只要没开,插上的瞬间对电路没有影响,插上只是单纯的机械接触。

同样,在插上通讯电缆的瞬时,只要你的编程软件不是运行在搜素PLC或试图建立联机通讯的阶段,你的电缆与PLC之间可以简单理解为机械接触,对PLC没有影响。
但是电缆与PLC连接并建立通讯后,就最好在程序中断开连接或关闭程序之后才拔下通讯电缆,否则,你的电缆在拔下的瞬时,就是带负荷状态脱开PLC与电脑的联系,属于霸王作风,不一定会直接发生事故,但绝对存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