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信捷PLC的基本指令中有一个LDD,LDDI,ANDD,ANDDI,ORD,ORDI,OUTD指令。该指令是啥含义啊。编程手册说明LDD是直接从触点上读取状态。LDDI是直接读取常闭触点。OUTD是直接输出到触点。这些解释不太详细。望知者给详细解释一下。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多看看手册吧!最基本的东西要搞清楚。
相信自我!

网友B(2012-04-09):
     三菱的也有啊,PLC是采用扫描方式的,即先把程序全部扫描,然后在执行程序,各个输入信号都被存在输入寄存器里,执行程序时一般都从寄存器里读,这个直接命令就是不从寄存器里读,而是直接读当前输入点的状态。
   哈哈,也不知道对不对。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完全正确

网友C:
    估计应该是类似即时刷新原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D:
    就这个问题我以前特意给信捷技术支持打过电话,不过他们的解释能把你气死。他们的解释你根本就理解不了。最后还是我们以前在北京参加培训的老师打电话,老师给解释了半天才明白。 LDD就是PLC上电就读取X的状态。

网友E:
    LDD就等于三菱的LD指令,感觉楼主说的指令跟三菱的没什么区别,区别就是比三菱的多了一个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