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可以用外接电位器吗?如果可以该怎么用?

楼主(2012-03-06):
在此先谢谢师傅们!
PLC可以用外接电位器吗?如果可以该怎么用?(电位器是平常用的那种电位器)
也就是用普通电位器输入数值,作其它值设定

网友A:
应该不可以,也不知道你所指的是???
相信自我!
!!!

网友B:
你要用电位器来干嘛用??

网友C:
恩。。。电位器说穿了就是个改变阻值的小型电压电流输出装置,当你旋转电位器旋钮的时候。电阻发生变化的同时电压电流发生变化进而控制变频器,然后控制电机什么的。PLC有的有模拟量块。是可以直接处理-10V到+10V的电压变化以及电流变化。你先说清楚你想干什么
热心助人
QQ76214024

网友D:
plc 主单元以开关量为主,电位器在这里用途很小,三菱的FX系列内部有2个电位器。可用来调整存储器的参数。

网友E:
模拟量输入···················

网友E:
要是这个功能在强大点,还是恨好的

网友F:
模拟量向数字量转化

网友G:
模拟量模块啊!

网友H:
模拟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