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otucad electrical 2012输出 打印问题如何操作?

楼主(2012-03-06):
输出一张黑白色的PDF图片我会了,
现在又有2个问题了!!!
我的图纸都是在一个页面里面的
如何输出10几张PDF图纸呢?
如何打印这么在一个画面里面的10几张图纸呢?
也是在打印里面输出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要是一张图纸上有多个图纸的话~你可以打印-页面设置-修改 然后界面里有左下角有一个如图
打印范围调节 换成窗口即可

网友A:
PDF的也差不多~首先是选择输出-PDF 然后如图
也是选择窗口即可
下载积分:+1(月泽) 选窗口不是只能输出一张 ..

楼主:
我是想输出个PDF文件 上面分10页 显示我一页上的10张图纸
点窗口 貌似输出一页上面的一张图纸,不能输出10张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窗口仅仅能一次选取一张,然后多来几次~
要是一次出10张?因为每张图纸上的标准图框是只有一个的吧~
其他的都不是标准的,貌似不能一下出10张吧?没这样用过也不是很明确~要是都是标准的就好说了像WOED
像WORD 什么的每一页是一个标准页面 所以可以连续打印~希望高手回答~

网友A:
不过有一些 CAD批量打印软件什么的 你可以试试 没用过~

楼主:
我看到别人的图纸电子档的,就一个PDF文件,打开有很多页,
难道别人都是一张一张输出,然后再编辑在一起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果然可以做到,一张一张输出,然后用PDF编辑器都弄到一起!!!
看我做了一个5张图纸的PDF文件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