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哥哥有三菱plc模糊闭环控制变频器转速的实例程序

楼主(2012-03-06):
那位哥哥有三菱plc的模糊闭环控制变频器转速的实例程序?采用模拟量给定变频器,电机采用旋转编码器反馈转速。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设计,但是感觉没有头绪,三菱本身的PID指令感觉不是太好用,故求助那位哥哥有自己编写的模糊控制程序参考一下,寻找一下灵感,先谢谢了!email:zysjoy@163.com.

网友A:
本身PLC的PID指令不好用就自己写一个PID的算式就可以吧,我都是自己写的,使用上比较灵活,要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哥哥是怎么做的PID算式?可否给一点灵感?

QQ:84818626

网友A:
看看PID的算式,在网上有的,就用数据运算就可以实现,还可以实现自己所要的其他功能。

QQ:84818626

网友B:
下一个电梯上的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