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我用的是USB-SC09编程电缆,请各位老师给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串口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你的数据线问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我以前用sc-09也是这样,我新买了这条还是这样???????????????

楼主:
没人知道吗?今天设备上新换了一个FX1N-60MR的PLC,我又连不上了,可是和其他设备上同样的PLC连就没问题,新换的PLC是人家现场装的程序,人家可以连上,为什么我连不上呢?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今天设备上新换了一个FX1N-60MR的PLC,我又连不上了,可是和其他设备上同样的PLC连就没问题,新换的PLC是人家现场装的程序,人家可以连上,为什么我连不上呢?郁闷........................................................

人家也是用的你的编程线?如果是人家自己的编程线,你能确定人家没有动过手脚?

网友C:
你把型号选对没呀

楼主:
我发现连不上的PLC通信插口很粗糙,不知是不是真牌子,但为什么连不上A系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