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用触摸屏

楼主(2012-03-06):
我想买一台国产的仿三菱的PLC 。我还未有弄清楚我可以选用什么样的触摸屏。
触摸屏,可以随便选择吗?还是不同的牌子的PLC,要选用对应牌子的触摸屏?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个你可要看你用的范围有多广,要是一般用途的话就什么样的都可以,就是看你对那种熟悉了

网友B:
既然要买仿三菱的PLC。那就是台达的PLC咯。既然是台达的PLC。那随便搞个触摸屏都行。比如显控,唯控,威伦,海泰克的。都是比较通用而且经济实用的。还有。触摸屏一般使用7寸或者10。4寸的。小的1000多点。大的2000左右。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