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LC输出24V电压控制LED指示灯应该用多大电阻?

楼主(2012-03-06):
我想用PLC控制指示灯,资金有限所以想用LED自制指示灯,从PLC的 I/O 输出的电压应该进过多大的电阻再到LED呢?求公式!!谢谢!!

网友A:
R=U/I
U=24V的话,一般LED几毫安到几十毫安就可以点亮。
!!!

网友B:
电源电压减去发光二极的压降的差除以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一般为2V左右,工作电流取1MA (24V-2V)/1MA=22K 左右

网友C:
楼上的真牛
QQ76214024

网友D:
LED 点亮电流一般在几毫安到几十毫安就可以了;用24V电压除以 LED 的点亮电流就可以计算出来使用电阻的范围。

网友E:
为了保证亮度请用3k,1/4w即可

网友F:
24v除以0.01a。我一般取2.2至3k。发光二极管电流我一般取8至10毫安,压降1.7v。蓝光和百光led 压降3v。
學無止境

网友G:
6楼的算法我同意,

网友H:
我一般用2.2k

网友I:
支持6楼的观点

网友J:
支持6楼的观点
从PLC输出24V电压控制LED指示灯应该用多大电阻?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