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各位大师:从PC下载文件到MT506SV45EV HMI 时,出现mission copmete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楼主xuzhfeng于2012-03-06 19:52发表的 mission compete 是什么意思? :
各位大师:从PC下载文件到MT506SV45EV HMI 时,出现mission copmete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

应该是mission complete,意思就是完成,点确定就好了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