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电源线有标配的卖吗

楼主(2012-03-06):
请问三菱伺服电机电源线电缆带插头的有标配的吗?比如电机侧已将电缆插头和电缆线焊接好,电缆长度有5米、10米或15米的可以选择的,三菱公司或其它公司生产的标配的有没有,如果有请问哪里有这方面型号,谢谢!

网友A:
买电机时候有的呀

楼主:
没啊,跟电机是分开卖的,有的需求5米有的需求10米,所以线是单独选择的

网友B:
我这里有卖啊,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定做啊,13537593836

网友C:
楼上的可耻不。盗用别人的头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可耻不。盗用别人的头像
周一表示不满
周二提出抗议
周三强烈谴责
周四严正交涉
周五深表遗憾
周六周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