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接近开关哪些品牌比较好

楼主(2012-03-06):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公司设备上的接近开关经常坏,请问国产的接近开关哪些品牌比较好?望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ROKO 百度一下 这个还可以

网友B:
那为什么不用进口的啊

网友C:
其实国内产品质量好的,用起来很好的

网友D:
不是太关键的地方用用国产的还可以的

网友E:
上海施耐德品牌的,现在都国产化了。
东方不败

网友F:
就买个仿的施耐德的就行了。我觉得蛮好用的
QQ76214024

楼主:
施耐德的贵不贵?比如象国产NPN常开型的ZYJA12-4NA/R1类似的施耐德品版大概多少钱?

网友G:
我公司用的上海中岛电器的,还不错,用在焊接设备上也还稳定

网友H(2012-04-28):
支持一下国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ROKO 百度一下 这个还可以
在关键的地方可以国产的,但现在的国产就是水货太多,要注意。
不断向前

网友J:
洞头侨光的不错,我们一直再用,价格不贵,多尘、高温、油污对其影响都不大

网友K:
上海兰宝,那种方形的我用了3,4年,没听客户说有坏的

网友L:
支一下国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在关键的地方可以国产的,但现在的国产就是水货太多,要注意。
你能买到水货算你运气好了,很多都是仿得假货,水货是很好的呢。

网友N:
接近开关一般不会坏的,公司设备上的8.9年了都没有坏过【人为情况破坏除外】是天津杰泰克自动化的接近开关

网友O:
F@C 嘉准 方形的近接大楷20块一条

网友P:
以前用过浙江前卫的感觉还凑活,教学型数控车、铣床上用

网友Q:
动作太频繁的场合,最好是使用好一点的接近开关,以前一个设备一天可以动作12次,每两三天坏一个国产的,浙江那边的厂产的,最后换了原型号的接近开关就没再坏了,这种接近开关已经用了十年了故障很低ORMOR牌子的
jxh668

网友R:
市场上还没有见过国产品牌的接近开关,个人认为国内做这些产品的人都在做假冒产品
这样的结果是:
你想买国产买不到,想买进口的也会让你哭笑不得

网友E:
施耐德也是上海国产的了。可以试试
东方不败

网友S:
国产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