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各位大侠进来看看这条程序是如何写的

网友A:
看上去好象是步进指令吧。PLC指令太多了。不好说的建议多看下书

网友B:
Ldd= k60 d0
好像是这样的吧!
!!!

网友C:
触点比较指令,楼主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D:
Ld=空格k60空格d0
没错,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把梯形图转成指令表看出如何写的了

网友E:
ld=空格键K60空格键D0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触点比较指令,楼主多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