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加减速和S型加减速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3-06):
三菱定位模块中1PG和10PG中 T型加减速和S型加减速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没用过此模块,但从字面上讲T型加减速应该是一个线性加减速过程,而S型加减速是曲线加减速过程,所以我想一般选T型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