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加减速和S型加减速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3-06):
三菱定位模块1PG和10PG中T型加减速和S型加减速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你看看 三菱J2 伺服说明书 就明白了

楼主:
可说明书上这样说,“在T形控制S形控制的定位操作结束时间上会产生一个64ms的差异。移动是相同的。”如何理解,是不是用S形控制模式,需要多花时间吗?

网友B:
S形加速运行更加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