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3-07):
三菱A740变频器不定期出现EOV2(定速过压)故障,请个位老兄给分析怎么处理,变频器更换新的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变频器一般是什么时候报的故障,运行过程中还是停止的时候?通常过电压故障是出现在减速停止过程中,由于负载惯性太大,造成变频器报过电压故障,这种现象可以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加制动电阻或者使用直流制动功能解决。像楼主说的“定速过压”应该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这可能是机械部分负载不稳定所致,应该重点检查机械部分,运行过程中观察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波动太大!

网友B:
加大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