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知道编程电缆

楼主(2012-03-07):
FP1-C16型 PLC与计算机连接线咋制作

网友A:
如果自己做,不用圆编程口直接PLC232串口的2,3,7对电脑2,3,5能用(如用圆编程口要买线的)

网友B:
FP1?不好做啊,它只有422的编程口,标准的编程线是要422转232的,不过,有些不正规的好象也是直连,这种不正规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这个好弄。你先在‘PLC解密网’上下一个FP1连接图。是圆八针的图。没有圆八针的插头你可以直接用细线插进PLC的圆八针口。连接电脑。然后在软件里设置通讯方式。‘计算机连接’。RS232口就可以用了。RS232口的接线网上找得到。如果清除内存。RS232口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