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戒时钟WDT

楼主(2012-03-07):
老师好:如果程序循环时间超过了WDT规定的时间,那么预示程序进入死循环,会报警!
问题:死循环是什么意思?有必要设置吗?有设置的吗?如何设置?设置了在哪里能看出报警?请老师指教!三菱PLC

网友A:
死循环就是,我给你1元钱,你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就还给我,我一定要给你,你一定要还我,这就构成了死循环。
你可以设定WDT的时间长度,但是不能关闭WDT,在PLC的属性中去更改。
如何能看出报警?这非常简单,当发生WDT报警时,PLC进入停机状态。
下载积分:+3(祥林嫂) 经典、形象的解释~

网友B:
w D T俗称看门狗,是捡查P L C循环是否超时。
如果程序里使用了循环语句,而控制循环的变量又设置不合理,使得跳出循环的条件永远无法满足,这样就形成死循环,引起看门狗发讯使设备停机。
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子程序调用,形成循环调用,使循环超时。
看门狗的控制时间在系统参数中都可设置,控制方式也可设置,如超时只报警,不停机,或超时停机,具体看各P L C说明书。

网友C:
1楼说的很形象~2楼说的也很清楚了~学习了

楼主:
经典的解答,谢谢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