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 H0C8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07):
通信格式设定(D8120),若设定为H8E8,则停止位1位,有报尾,无报头,控制顺序是协议格式4。若设置停止位1位,无报头、报尾应设置为:H0C86,做无协议通信,控制顺序应选协议格式1。
什么叫做无报头、报尾? 无协议通信是什么意思?设置为H8E时和H0C86时,控制顺序为什么是协议格式4和1?

网友A:
报头、报尾:报文头,报文尾,就是起始字,结束字。
无协议通信:通讯协议双方自由约定。
H8E时和H0C86时,控制顺序为什么是协议格式4和1:查三菱手册。

楼主:
明白了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