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台达给定可以这么切换吗?

楼主(2012-03-07):
继电器动作,给定就来自模拟量,
继电器没动作,给定就来自电位器!
这么切换可以不? 和下面那个AUI -10V~+10V有什么关系不?
需要修改4-4~9多功能端子参数吗?选22?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可以的,但没用过台达的东西,具体情况不清楚,知道三菱的品牌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但是的把正负10V断开。就是外部模拟量输入的时候把电位器的那端断开。我们这的一台型材挤压机用的台达变频器就是这样控制的。
下载积分:+2(月泽) 谢谢,那台达的AUI端子干 ..

网友B:
昨天下午仔细看了下变频器的接线,接线是这样的:你做的那个图中的正负10V,AVI ,ACM是接外部电位器的。下面图中ACI,AVI,ACM是接外部模拟量的(我们这个接在了AUI上,10V的模拟量)。我昨天特意咨询了一下大连台达变频器的代理商,他们说正负10V,AVI,ACM这3个端子只能接外部电位器。模拟量只能用ACI或AVI。按照你的控制思路,这两种输入方式只能在同一时间输入一种控制(是外部电位器或者模拟量),我们的控制实际上就是把这两种输入方式用继电器做了个互锁。
下载积分:+1(月泽) 你们那是+10,AVI,ACM切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