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请教

楼主(2012-03-07):
大家好,步进电机在接收肪冲后一抖一抖的(好像是正转下,反转一下,)我的程式是〈DDRVI K99999 K2000 Y1 Y6) Y1 Y6一直有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QQ1322450722

网友A:
看看驱动器说明呢,是不是拆掉Y6试一下?看有没有单双脉冲切换?

楼主:
反方向时Y6不输出,也是这样,驱动器型号是2M542-N,电机是57HS2A76-288,请大家帮忙

网友B:
驱动器的位置比例积分调整一下 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