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C

楼主(2012-03-07):
想在程式里增加一个在屏幕上显示的倒计时程序,
程式为:
m8013-【dec d120】
可是实际运行时 m8013 每ON 一次, D120 不止bin 减1,而是减了大概10左右
求助!
D120的设置都是参照已有程式设置的
!!!

网友A:
ld m8013
decp d120
!!!

网友A:
请用脉冲执行指令,否则在m8013接通期间,每一个扫描周期D120都减去1,结果不能确定

楼主:
加个P 可以解决,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原程式里倒计时的程序 也是用的 m8013 加 DEC Dxx 的 可是运行的时候就是Bin 减1 ,很奇怪
!!!

网友A:
是LD m8013 还是LDP m8013啊?? 如果是前者能达到要求的话,到没有见过。后者跟decp一样

楼主:
额! 不好意思 ,是我 2了 。 没看仔细, 还发这么白的问题 ,谢谢你 解答啊!

网友B:
ld m8013
decp d120这样减一

网友C:
呵呵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