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7):
怎样用调速表控制励磁电机速度同步?请老师指点,画个图最好。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现在有一种可以同步控制的历次调速器,中间有个连接插头,对于不太精密的同步还是可以的!

楼主:
网上说调速表的励磁线同时带俩台电机,只接一个测速发电机作为速度反馈行不

网友B:
两个电机功率相同,是可行的

网友C:
这个得要给你先说下滑差电机调速的原理,调速原理是电机的无级调速是靠电磁转差离合器来完成,它有两个旋转部分,圆筒电枢和爪形磁极,两者没有机械的连接,电枢由电动机带动与电动机转子同步旋转,当励磁线圈通入直流电后,工作气隙中产生空间交变的磁场,电枢切割磁场产生感应电势,产生电流,即涡流,由涡流产生的磁场与爪极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输出轴的旋转方向与拖动电动机相同,输出轴的转速,在某一负载下,取决于通入励磁线圈的励磁电流的大小,电流越大转速越高,反之则低,不通入电流,输出轴便不能输出转矩。现在市面上的JDS系列控制器其原理它取样于测速发电机的转速频率信号,经处理后配以数字表头显示.它是利用测速发电机把离合器的输出速度n换成交流电压U-,再经整流器变成直流电压U-。将U-送入比较元件,与给定直流励磁电压Uf进行比较。得电压差△Uf-U-。所以输入离合器的励磁电流If不是正比于励磁电压Uf,而是正比于电压△U。由于U~(U-)的大小与转速n有关,n增大,U~(U-)变大。n减小,U~(U-)变小。因此,在给定直流励磁电压Uf有变情况下,输入的励磁电流If的大小与转速n有关,即随着n的下降或上升,励磁电流If将自动增加或减小,由于负反馈的作用,提高了电磁离合器机械特性的硬度,这时调速的参数不再是电流If将自动增加或减小,这时调速的参数不再是电流If而是电压Uf。显然,给定励磁电压Uf愈高,则转速n愈高;反之则转速愈低. 如果是两台电机要同步,哪么问题就出来了,两台电机的负载不可能是一样,而滑差的速度却又取决于负载的高低,和输入励磁电流的大小,电流的大小又取决于励磁电压输入的高低.哪么如果要实现两台或者说是多台同步的化,必须就要先取定一个或者说是某一台的速度信号《也就是先要有一台母机控制器》,再把电流,电压跟负载之间的关系进行计算得到一个值,这个值就是给另一台的一个给定的速度信息,再进去取样,比较,然后另一台控制器输出电流配合自己的测速发电机进行整定自己的速度。从而达到同步。目前市面上有滑差电机同步调速控制器,CTKT-30M.CTKT-90B等型号。记得加分哦,嘿嘿~~~~

网友D:
5楼说的最详细
wananjushi

网友E:
看你是不是要求精度高呀?
东方不败

网友F:
精度不好呀,何不用变频器?

网友G:
变频器成本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