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 输入端可以 同时接 NPN 和PNP 信号吗?

楼主(2012-03-07):
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西门子CPU 224 PLC 现在有两个传感器 一个是PNP的 一个是NPN的
我可以一起接到输入端子上面吗? 我打算1M 接 PNP 2M 接NPN 的
还请高手解惑!!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方法是可行的,不过这样总是不好。粗心点很容易短路的

楼主:
谢谢解惑,我已经弄好了 ,按我说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重要的是要注意电源极性!!

网友B(2012-04-10):
分组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