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na cpu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2-03-07):
小弟在一段程序看到B1020(数字随意)是什么寄存器?什么时候用?有什么作用?还有一个时间指令T112(D1332)表示多长时间?为什么这样表示
谢谢打家!!!!!

网友A:
B1020开头的是通讯用继电器,也可作为普通继电器用,一般用于通讯模块间的数据传输,T112 D1332 时间由D1332决定,如果D1332为100,则T112为10秒

楼主:
通讯用B这样的寄存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么

网友B:
B寄存器一般用于网络通信(如工程以太网),设定在PLC网络参数里面设定,具体位的作用要看设备之间的规定是什么。

网友C:
学习了,
浮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