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刀具的进给是用伺服电机还是用步进电机

楼主(2012-03-07):
请问高手!我们现在做一台切削篱笆的机床,刀具的需要一边进给一边切削,不知道到底是用伺服电机还是用步进电机,对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不是很了解希望有人能帮忙解释解释啊

网友A:
一边进给一边切削,那就是用2个电机咯,不知道是用伺服还是步进的问题,这个要看你的切削精度啊。就是你的刀进给的距离精度。还有就是动作的快慢,功率跟扭距的大小。虽然现在步进电机也做的够精确的了。伺服要比步进贵太多啊。要考虑成本问题。综合考虑吧。
QQ76214024

楼主:
谢谢你了!考虑我们要求的精度不高,并且切削的扭矩也很小我们准备用步进电机啊,步进电机每步都可以达到1.8度 不错了

网友B:
还有通过调整细分度把每一步的角度调得最小点,但是由于运行时切屑量的不同,可能会有丢步现象产生需要考虑。

网友C:
如果没有其他的辅助设备建议使用经济型数控系统,在系统里设置好电子齿轮比,用步进电机一样可以到达控制精度

网友D:
步进就可以,精度够了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用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