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1E加AD-041称重量,怎样去皮。

楼主(2012-03-07):
请教:PC1E加AD-041称重量,怎样去皮。也就是用什么指令来清零。减去皮重。

网友A:
在程序中设置两个寄存器,一个存放当前重量,一个存放皮重,AD转换后,将结果放到当前重量的寄存器,取皮时,将当前重量保存在皮重寄存器。
计算净重时,一减不就完了?

网友B:
楼上的对

网友C:
cp1E精度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