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232-BD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2-03-07):
各位大侠 FX1N-232-BD 装在FX1N PLC上,需要FX1N-232-BD与电脑上的编程软件通讯,需要用什么型号的通讯电缆,电缆的接法是怎样的 我试了

网友A:
晕, 编程为啥还花钱加这个232BD呢? 直接用上面的圆口不就行了?
买个国产 SC-09 也就30块不到,直接可以通信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如果是232BD和电脑连接,使用FX-232CAB-1这个电缆,接线方法在线缆图纸区有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因为圆头被触摸屏占用了,所以用232BD,现在可以通信因为程序中占用了端口所以不能通讯,修改程序后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服啦:你写程序占用该通信口,还能通信不见鬼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