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给个建议

楼主(2012-03-07):
有个项目,是在一个直径为50CM的管壁上均匀的打孔,打孔采用20个变频器电机,其他的采用4个伺服电机,上面两个伺服电机同步升降,带动变频器打孔,最右面的每次旋转一定的角度,使得管壁一圈均匀打孔,下面的伺服电机打孔时向右移动30MM,使得多次移动打完长度为5米的管子,本来打算采用数控系统,感觉有点大材小用,而且价格昂贵,想采用PLC加定位模块,不知道是否可行,大家给个建议,怎么控制简单而又实用。简单画了示意图

网友A:
使用FX3U就行了
下载积分:+1(月泽) 带4个,要加模块吗?怎么 ..

网友B:
FX3U 带 4个也行?好像Y0 Y1 Y2只能带三个驱动器嘛!
是不是要另外加模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是的,再加一个1PG,或者2HSY

网友C:
这系统俺没有机会弄,能力有限,羡慕楼主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想上面的伺服同步移动,不能有先后,想采用同一个输出信号驱动,比如说从FX3U的同一个口,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是不是非得另外加一个位控模块?

网友D:
CP1H,永宏FBS都有四路高速脉冲,你那四路还不是同时输出,够了

楼主:
主要是三菱比较熟悉,肯定是用比较熟的

网友E:
用日本IAI伺服机械手吧,或者是YAMAHA机械手都可以简单的实现你要的功能,不需要PLC都可以做到。

楼主:
用FX2U+QD75D4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想上面的伺服同步移动,不能有先后,想采用同一个输出信号驱动,比如说从FX3U的同一个口,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是不是非得另外加一个位控模块?
楼主。。。。。。。。。
有的伺服放大器是可以级连的。。。。一个是主一个是从。。。。。。

网友G:
引用楼主lochao于2012-03-07 19:40发表的 大家看看 给个建议 :
[attachment=79566] 有个项目,是在一个直径为50CM的管壁上均匀的打孔,打孔采用20个变频器电机,其他的采用4个伺服电机,上面两个伺服电机同步升降,带动变频器打孔,最右面的每次旋转一定的角度,使得管壁一圈均匀打孔,下面的伺服电机打孔时向右移动30MM,使得多次移动打完长度为5米的管子,本来打算采用数控系统,感觉有点大材小用,而且价格昂贵,想采用PLC加定位模块,不知道是否可行,大家给个建议,怎么控制简单而又实用。简单画了示意图

用20个变频电机+4个伺服来实现打孔功能实在有些浪费啊,如果产品量大还不如开一套模具,直接浇铸出来。

网友H:
张张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