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OMRON CP1E DIFU指令求助

楼主(2012-03-07):
请看附件图中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谢谢!

楼主:
程序,刚学OMRON, 请教这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谢谢!

网友A:
区别就是多了一点程序跟少一点程序

网友B:
后面的使用方法好!

网友C:
早期的PLC输入点不能直接取到上升沿,得用个指令DIFU才能取到。后来出的PLC能够直接取到了。功能上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