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plc电池正负接反怎么一切正常啊?

楼主(2012-03-07):
请高手帮帮我,今天给plc换电池,型号绝对正确,但是插头的方向是反的,也就是正负极反接了,竟然没有出现问题,断电后程序也没有丢失。

楼主:
PLC型号是CPM2A 电池型号是 CPM2A-BAT01

楼主:
是不是这个电池可以正负极反接呢,或者是已经出现问题了暂时没发现?请高手帮助解决一下,很急!!!

网友A:
你根本就没有接反,插头的方向是反的,哪是因为这个电池在生产的时候正负极在插头上就反了一次了,正好你插上后就是正极对正极,负对负了~~~正负反接,PLC数据是肯定不是保存的

楼主:
谢谢你啊,就两根线,不会弄错啊,假如要是真的接反的话会使什么后果呢?换电池的要求是在五分钟内完成。

楼主:
新电池和老电池的正负极接头是反的,型号完全一样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