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7):
我们哪有个川奇机器人老死机,也就是说一个顺序没有完成就卡住了,不动了,就只能重新起动才行,又可以了,经常有这样的问题,现在起动也起动不起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监控画面是正常,手动也可以,就是自动不行,是什么样问题,知道的请回答,

哪位有型号R有没有中问说明书发给我一份

邮箱yatao0510@163.com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太专业和深奥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引用楼主工控交流于2012-03-07 21:04发表的 机器人问题 :
我们哪有个川奇机器人老死机,也就是说一个顺序没有完成就卡住了,不动了,就只能重新起动才行,又可以了,经常有这样的问题,现在起动也起动不起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监控画面是正常,手动也可以,就是自动不行,是什么样问题,知道的请回答,

哪位有型号R有没有中问说明书发给我一份

自動和手動的控制差異在哪裡?

网友C:
没报错么?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D:
这个真的不知道?
寻找一切

楼主:
手动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控制电柜编程器可以手动,但在三台机器人连动,三台全是自动才能下正常生产,在自动是通过CC-LINK来实现连动,现在也就是说有一台动不了。在主电柜制介面无任何报警,在机器人控制柜也没有报警,现在就等小日本来修,现在是人工代替机器人了,我们这能上的工程师都上了,没折

网友E:
你是说只开一台动不了还是开了三台只有一台不动,一般来说若三台是连动的,就必须三台都开起来才可以,因为,一般在编写这种程序时,编程人员会考虑机器人之间在公共区域运行时的先后问题,即;机器人A若在公共区域,那么机器人B或C要想进入公共区域,就需要先等待A走出后才可以(为了防止相撞)所以这是一段互锁程序,因此,只开一台是不行的,而且还弄清开机顺序。这种情况一般机器人是不会报警的,因为它可能在等待其他机器人传来的安全信号。所以问题要么在开机顺序上,要么就需要通过监控程序来检查,一般很容易查出的

网友F:
这个不懂!!
jxh668

网友G:
机与机的联接信号或传感谢器有问题

jxh668

网友G:
什么报警都没有,通讯也正常,主要是要查双方的请求信号

网友H:
直接找川崎的技术人员来…那玩意如果没有培训过…基本上不知道搞哪里…我们公司做的设备也是和机器人连动…安川…川崎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