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与私服器的通信实例

楼主(2012-03-08):
各位大哥,我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plc与伺服器通信,但是我以前没有做过,所以求各位大哥能给小弟指点下,最好是有实例能给小弟参考下,我谢谢啦,我的邮箱:
lzmtxp99@163.com

网友A:
需要通讯?还没听说过.只知道要pLc发脉冲.或pLc加定位模块.

网友B:
有通信的,用Ecat型伺服就可以通信了,可以直接操作,还可以存储器操作。硬件连接很简单,用网线连上就好了!

yanzhi2008

网友C:
现在有用通信而不是发脉冲的伺服呀,只是价贵了点,通信搞不定到时有供应商支持呀

网友A:
三菱B系列的伺服器就是通讯型的了 要配合A ANQ系列PLC使用 涉及到CCLINK的主从通讯 楼主达到这境界了吗?

网友D:
呵呵 楼上说的是三菱SSC,现在很多伺服驱动器可以直接通过串口来控制了,但价格比较高

网友E:
松下伺服也是可通讯的

网友F:
本人用的是松下伺服,跟电缸或者丝杆连接,你可以看说明,然后试试

网友F:
松下伺服通信
描述:松下伺服通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三菱B系列的伺服器就是通讯型的了 要配合A ANQ系列PLC使用 涉及到CCLINK的主从通讯 楼主达到这境界了吗?
你误导了,不是cclink网络哈,是运动控制模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