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2-03-08):
昨天去调试一台变频供水的配电箱

两台水泵变频供水  一个低压 2.5KG 一个高压3KG

就是说两台水泵同时工作 当压力到达2.5KG的时候  低压泵就降低到0HZ了  而高压泵继续工作

当压力达到3KG的时候 保持压力

用的是LG的变频器   外部接线没问题 用一个压力传感器 串联到变频器的4-20mA的信号里

现在情况就是变频器的响应速度都满足了  就是压力表(0-1.6MPa)指针在升压过程中 摆动(震荡)的厉害 就是压力到达2KG或者3KG的时候 指针也是在震荡

因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低压泵的参数设定为
1、运行模式:外部启动
2、控制方式:PID调节
3、信号通道:4-20mA
4、P 增益  :60
5、I  增益  :180

高压泵的参数设定为
1、运行模式:外部启动
2、控制方式:PID调节
3、信号通道:4-20mA
4、P 增益  :500
5、I  增益  :160

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指针的震动  求解答!~
到底怎么样的PID才算是稳定呢?  我看到一半的压力P都是30%(3000)  I 都是(300)左右 为
像是P、I、D有没有极限参数 也就是这个范围不能低于多少的要求?
以上的系统  变频器的反应速度是很快的  排水口一打开的时候 压力瞬间降低 但是很快又可以达到指定压力

网友A:
低压泵的I参数怎么会这么大?
爱家爱china

楼主:
上去上去  这么多人不会都来打酱油的吧

网友B:
没做过恒压供水,不清楚!!

网友C:
你的高压泵P值会不会有点大

网友D(2012-10-17):
你把表换了看看   有可能表有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E:
表接触不良是可能出现震荡,但高低压P值相差太大了,没有可能不震荡!

网友F:
先用手动将水泵压力打到设定值,这时查看变频器的近回数据,将返回P值设定到PI控制P值,再从小到大设定I值,直到出现振荡,再适当减小I值就可,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G:
用水点状况要一致,一会多一会少,设备会不停调整,稳定状态才可以调整设备参数

网友H:
压力表要装缓冲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