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5.5安装后无法运行

楼主(2012-03-08):
点击step7图标:
出现上图.点击ok出现下图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授权管理问题,看是否在服务中被关闭掉或者重装一次STEP 7。

楼主:
重装过,怎样看在服务中被关掉呢?谢谢

楼主:
以解决,多谢,是服务被关掉了

网友B:
没有装授权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小弟也發生 這樣的問題
請問樓主是如何解決 謝謝

楼主(2012-05-24):
windows 任务管理器 服务选项中 Autodesk Licensing Service及almservice 两项 启动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