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姆龙CP1E 怎样把D寄存器的数据变成代正负号的数

楼主(2012-03-08):
偶姆龙CP1E 怎样把D寄存器的数据变成代正负号的数。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你给它带正负号的数它就是带正负号的数(正号会省略),已有的正数乘以-1就会变成负数,相反也然。

网友B:
bin指信,32位数用binl指令

jxh668

网友C:
CP1E 没有负数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