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控制正反定位

楼主(2012-03-08):
各位大侠,小弟未使用过FX2N-1PG,现在想用它来做个正反转定位,位置可在触摸屏上任一设置,看手册上要控制正反转往反定位,是在当前值上加负号,即可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在触摸上设置的只是一个正数,怎么让它反回到原来的位置呢,请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A:
你把当前位置保存下来,在屏上输入目标位置值。目标位置与当前位置想减,值为正就正转,值为负就反转。(绝对位置控制)。
下载积分:+3(zzf125) 热心助人

网友B:
D0=K12345
0減12345=-12345(達到你的需求)
DSUB K0 D0 D2
下载积分:+3(zzf125)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abc2002831)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