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请教

楼主(2012-03-08):
大家好,步进电机在接收肪冲后一抖一抖的(好像是正转下,反转一下,)我的程式是〈DDRVI K99999 K2000 Y1 Y6) Y1 Y6一直有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正反转都是这样,细分也从400到25000的5个档位都试了,而且电机温度很高

网友A:
有没有转动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你的电机方向跟脉冲接错了!或者是A+A-.跟B+B-接错了!

网友C:
赞同二楼说法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线接错了
如果是2相的电机,正确接线方法是A+/A-,B+/B-,你现在可能接成A+/B- ,A-/B+了

网友E:
或者是A+A-.跟B+B-接错了!
恩,我前几天见到一个人接错了就是这样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同意楼上们的说法~我们之前设备就有跟楼主一样的情况~
最后检查接错线了

楼主:
谢谢在大家,怎样去区分该接A+ 还是A- B+ B-

网友G:
最好是去看看你的步进马达的说明接线图~~!哈哈~~

网友H:
用万用表电压档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速度太低也会这样

网友J:
请确认步进电机能接收这么高的脉冲吗?比伺服都好了?

网友K:
很有可能你电机线和驱动器连接的相续接反了。把电机和驱动器的连接线换换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是马达线标示与说明书标的不一样,供应商换了马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