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V指令正反转

楼主(2012-03-08):
如果PLSV K2000 Y1 Y4是正转,那么它的反转是PLSV K-2000 Y1 Y4吗,是的话,为什么实际中不动呢??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是什么PLC哟?我记得三菱的没有这个指令哈。

楼主:
有这个啊,fx3u

网友B:
变速脉冲指令,FX MT的都有这个指令,1楼懂三菱吗?

网友C:
如果PLSV K2000 Y1 Y4是正转,Y4不要接通 那么它的反转是PLSV K 2000 Y1 Y4 Y4接通 正转反转就看Y4的常开常闭

网友C:
3楼衡南的朋友 2N的没有这个功能 1N 1S有

网友D:
朋友!如果是步进驱动器的话 请看下手册~一看就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楼衡南的朋友 2N的没有这个功能 1N 1S有
我知道2N没有,手册上的确是这么说的,可是你试过没有?

网友B:
老兄现在在哪里高就?

网友E:
呵呵 IN的的确有这条指令
tqtji

网友F(2012-04-14):
有这个指令

网友G:
两个输出,一个是给脉冲的,另一个是给方向的.

网友H:
步进驱动上有一个PU端是发脉冲的,DR端是方向

网友I:
不要首先怀疑程序问题,看看驱动器是单脉冲还是双脉冲
zsh340

网友J:
引用楼主yvhkfn于2012-03-08 11:44发表的 PLSV指令正反转 :
如果PLSV K2000 Y1 Y4是正转,那么它的反转是PLSV K-2000 Y1 Y4吗,是的话,为什么实际中不动呢??

是这样的,至于为什么实际不是,说明伺服参数置不对或是接线不对?